关于69P20C内部上下拉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请问下各位,69P20C单片机是不是不可以单独开一个IO口的上下拉啊,一开的话就开了一组(如PA0-PA3全开)。。。?如果我只想开PA0的上拉,可以实现么?

网友A:
可以

要打开上拉/下拉,需要3个步骤:
1.将端口设置为输入口
2.打开上拉/下拉开关寄存器(19H系统寄存器的最高位)
3.将要打开上拉的端口的数据寄存器写1,将要打开下拉的端口数据寄存器写0。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thank you

谢谢~~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