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

楼主(2007-11-26):
各位大虾  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 A/D转换器模块 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A:
这样

模拟量转换到数字量,例如10位AD模块采样电压值,2的10次方就是1024个点,如果选用参考电压为5V,也就是说从0V到5V间分为1024个点,每个AD值就对应的(5/1024)V电压,计多少个数,就按它的倍数计算就能得到模拟电压值。

楼主:
请教

如果我想把压力60MPA  通个A/D转换等数字量 是怎么样的 过程呢

网友B:
楼主知不知道有种东西叫传感器

楼主:
请教

 我就意思就是通过传感器  A/D怎样采样的变成数字信号的 嘿嘿

网友C:
我也请教

有没有大虾能不能解释一下呀 中间的转换过程

网友C:
请问2楼

计多少个数 是意思呀????

网友C:
嘿嘿

计多少个数是什么意思  2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 给了一个模拟量3V的电压
A/D转换 器 怎么样在电压比较器里 跟这个 模拟量比较?

网友C:
是这样吗 ?

假如我用的是10位 5V点基准电压 那分辨率就是5/1024了 我现在输入一个模拟量3V的电压   同过第一个CPU的脉冲 逐次逼近寄成器就输出一个1000000000的二进制数字  DAC就把这个转换成模拟量V1  =5/1024*512=2.5V满量程的一半
这个模拟量跟 输入的模拟量比较  大于就记下最高位的1 也给下个脉冲提供了1  就这样第个数1100000000  。。。。。。。。一直比下去直到小于出现 就听一下记住这个二进制数字  就是模拟量转换的数字量了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回9楼:
     假如你用的是10位A/D 5V点基准电压 那分辨率就是5/1024了 我现在输入一个模拟量3V的电压,那么你由A/D得到的数据就应该是3/5*1024=614.4,就是614或是615左右,这样A/D转换就结束了。

    当你输入一个未知的电压值时,通常A/D的计数值,就可以反回来计算输入的电压值。

楼主:
是这样吗

那你的615  要是用2进制表示出来就是 3V电压的数字量表示了  1001100111
是这个吧=615=3V的模拟电压量

网友A:
没错

没错

楼主:
还想请教

CCP的有个16的比较器  是不是这里的比较也跟A/D转换器了的 比较差不多吗??

网友D:
就是把一个电压转换成一个跟它对应的数值

我们所使用的ADC通常是单调的,即一个数值就会对应着某一个范围的电压。

根据这个对应关系,根据数字就可以知道电压是多少。

楼主:
:)

请问一下  CCP的工作流程 是什么样的   各位大虾请指教

楼主:
当CCP做为捕捉时 他捕捉的是什么呀 ???

网友A:
这样

这有一篇**是介绍CCP的,你看一下,应该会明白。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1014A_cn.pdf

楼主:
有点糊涂

他跟定时/记数器一起使用 比如他要捕捉一个下降沿 他捕捉的是TMR1的记数值

那有表示什么呢?

楼主:
是这样吗?

假如要计算一个方波的脉冲宽度  也就是一个上升沿跟一个下降沿的宽度了

首先CCP设置在捕捉一个上升沿 就将TMR1清0 从头开始记数 等到下降沿捕捉到时就记录下CCPH1:CCPR1L的值  就是这脉冲的宽度

也就是说 CCP也就是起了一个触发TMR1的作用了 ?是这样吗?

网友E(2009-08-21):
CCP捕捉的是上升沿脉冲或下降沿脉冲,它与定时器是一起工作的,通过捕获几个脉冲,读出相应的时间,就可算出周期,从而算出时间,以前测电动车车速的时候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