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楼主(2007-11-28):
知道输出电压380V  功率55KW  问需要多粗的输出线合适

网友:
30平方毫米

30平方毫米

网友A:
还跟输出线的长度有关。

还跟输出线的长度有关。

网友B:
电流有趋肤效应

按每平m米5A计算,但需要多股线,由于电流有趋肤效应,所以相同截面积时多股线的栽流量要远大于单股.

网友C(2007-12-28):
工频不会有趋肤效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