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现Can not open Bulkout port.

楼主(2007-12-03):
第一次编译正常,后面一直是编译时出现Can not open Bulkout port.然后点确定显示Download error!从中颖换了个EVB板还是这样(EVB上的跳线是对的).我用的IC是67P54!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这样

应该是WINDOWS XP SP2系统下,未正确安装IDE66针对该系统的补丁.
补丁可在中颖网站下载,安装方法请参考本论坛置顶贴里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