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9P55与69P43之间I2C通信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7-12-05):
说明下硬件环境:
69P55为主IC,69P43为从IC,之间进行I2C通信,总线上挂接6片69P43
主从IC均用PD.0,PD.1模拟SCL,SDA线进行I2C通信
问题如下:
1:PD.0,PD.1端口的输入输出方向如何设置?是否是55发送数据时,设置为输出,55接收数据时设为输入?
2:由于是多片从IC挂接,而69P43不存在像DS18B20这样的有唯一序列号,那么如何实现55与某一43点对点通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案?
3:总线的上拉电阻取多少(VCC为5V),是否需要接接地电容,又为多少?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样

1.PD.0,PD.1输入输出根据需要设置,发送数据时做输出,接收数据时做输入.
2.有这样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在通讯时,做一个类似遥控器发码时用的头码的东西,针对不同的从IC,头码不同,从IC发出数据时,也有头码信息,这样就可以分辨出是哪个从IC在发送数据.
3.上拉电阻和电容值,建议您查一下I2C规范,其中有计算的方法.

网友B:
我看可以搞定

这个问题不难,关键要搞清楚你具体干什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