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讨论中颖MCU的Q群吗?

楼主(2007-12-06):
如题

楼主:
.

顺便问一下:

中颖最新的防真软件及防真器是哪个??我公司想整一套

网友A:
这样

仿真软件是IDE66 V2.0,在中颖网站有下载,仿真器为ICE66 USB.

楼主:
.

下了,谢谢

但我一编译的时候,就出错,并自动关闭软件,怎么回事?

楼主:
.

我可是装了中颖主页上的 WINDOWS XP SP2系统 补丁的

网友A:
这样

自动关闭软件,重没有遇到过,你试一下把IDE66软件卸载掉,再安装一次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您将错误的详细情况描述一下,最好有个截图,不然不好分析.

楼主:
.

一编译的时候提示USB 端口舛误

楼主:
.

重装了,但一编译时又出现以上错误

楼主:
.

没人帮我看看吗?

楼主:
.

是不是一定要连上仿真器才能正常编译??我的仿真器还没到手

楼主:
.

呵呵,选择软仿就OK了

但IDE66 不支持SH69P822这个型号吗?里面没有得选择哦

网友A:
这样

编译没问题,介仿真的话就要接上仿真器,或者用使用“软件仿真”。

楼主:
.

IDE66 是支持全系列的IC吗?

我发现有部份IC在IDE66 里没得选择哦,例如SH69P822

网友A:
硬件仿真是支持全系列的,但软件仿真不是支持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