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69P20C中的端口中断?

楼主(2007-12-11):
PORT B  和PORT C具有端口中断功能,
如果我想只让端口的其中单独一位,比如PORT B.3具有端口中断功能,能够实现吗?
还是说,端口中断功能只能是在PORT B的四位全部开启此功能时才能用?
望达人指点!呵呵

网友A:
这样

PBC要全开才可以用,只用其中一个口的话会比较麻烦,建议您使用PA.0和PA.3的外部中断

楼主:
也就是说

69p20c可以用单个口做端口中断了?
没办法,电路已经定了,没法用外部中断了。呵
就说PORT B.0  ;PORT B.1; PORTB.2 ;PORT B.3这四个端口,
B.0; B.1; B.2各自通过一个按钮开关与 B.3相连,我要检测到这三个按钮开关到底是哪个按下。而同时, B.0; B.1; B.2还要复用作LED指示灯的输出。
我的想法是,让B.0; B.1; B.2给LED输出之后,关闭LED显示,然后让B.0; B.1; B.2全输出高电平1.    通过B.3的上升沿中断来判断是否有按钮开关按下,然后读端口数值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
可行否??望再指点下

网友A:
这样

看起来有点糊涂,最好能把这一小块的电路贴上来看一看.
因为P20C的PBC中断是打开PB,PC所有的口,用起来经常会因为PB,PC中的某个或某些口处理不好造成影响,从您的应用来看,我建议您用定时中断定时去扫描处理这3个按键.

楼主:
图是这样的

图是这样的
管脚6,7,8,9是B.0, B.1, B.2, B.3
6,7,8还要连接LED灯

网友A:
这样

从电路图来看,结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适合使用端口中断,还是建议您使用定时中断来定时扫描按键.
可心这样做:平时6,7,8这3个口做LED驱动,用定时器定一段时间(如15MS),到了时间,就去扫描3个按键的状态,这样就可以.

另外要注意一下,3个按键有按下的时候,要注意处理好6,7,8,9这4个口的状态,避免出现像6,7,8,9这4个口有输出高,有输入低,造成VDD对GND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