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情况是这样:IC:69P43
我用PD.0作端口中断口,PA,PB作为ADC口设为输入,PC口和PD其他口设为输出
请问下PA和PB口在AD转换过程中是否产生端口中断
更进一步的问题:它们两者之间的功能中断和ADC是否会互相影响

网友A:
这样

PA,PB做为AD使用时,转换完成会产生中断标志,即$01的BIT3位会置1,如果您打开了$00的BIT3位,则此时会产生A/D中断.

不太清楚您的第2个问题是指哪2者,PC,PD口中断与A/D中断是独立的,不会影响.

楼主:
情况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
69P43的PA~PD口都可以作为端口中断的中断源,当有下降沿的数字信号就会产生端口中断
目前我只想把PD.0作端口中断源,只在PD.0出现下降沿才出现端口中断;PA和PB口作AD转换用,所以设为输入,这时当进行ADC时,PA和PB口难免会出现下降沿,也就是说这时候的PA和PB口的下降沿会不会产生端口中断。
请指教!!

网友A:
这样

当I/O口做A/D使用时,就与I/O的特性完全无关了,所以是不会影响到口中断的.

楼主:
这样就好

再问个进制转换的问题
比如说把16进制的2A转成10进制的42,怎么转?
例如TEMP_H=02H,TEMP_L=0AH如何转成TEMP_H=04H,TEMP_L=02H
中颖指令中的DAA和DAS感觉用不上啊,一旦大于0FH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