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断内设断点就还能再进中断,中断外设就没办法

楼主(2007-12-20):
我使用的是67P54,使用仿真器为ICE66,软件版本为IDE66 v2.0
别人也是这样吗?

网友A:
这样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当你设置断点,并停止后,此时仿真软件会屏蔽掉IE,但IRQ标志还在,你可以查一下IRQ是否产生.所以,在设置断点或是单步运行程序时,有可能与全速运行程序稍有不同

楼主:
那我要再进中断怎么办呢?

直接修改IE可以吗?

网友A:
这样

在外部设置断点后,应该可以再进入中断的,我的意思是停下后,硬件屏蔽掉IE,但IRQ会产生,只是不去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这样,会造成假如中断内置标志位等情况不能被执行到,导致与全速运行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