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0与I/O口共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我用的是内部的时钟,所以OSC0和OSC1都悬空的
    ORG    0000H
    JMP    POWERON
    NOP
    NOP
    NOP
    NOP

    ORG    0005H
POWERON:
    LDI    PCCR,1111B
    LDI    PORTC,1111B
    NOP
    END
运行上面的程序,无论怎样,PORTC始终是0xE,理论值应该是0xF才对
测得电压总是2.4V左右[VDD=5V]
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将OSCI,OSCO做I/O用时,还需要设置EVB上的拨动开关,把时钟选为内部RC,从您说明的情况来看,可能是这么设置的不对.

具体的设置方法,请下载一份SH69P43/42 EVB的使用说明查看.
下载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other/SH69P43P42/CM69P43EVB100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