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69p56高频问题

楼主(2007-12-21):
os, hz, se, ip, pi
   开69p56高频问题
一直都开不了OSCX(4MHZ),都是工作在OSC(32768HZ)下,
程序的 OSC setting 选的也是internal 的4MHZ,但是还是工作在32768HZ,
因为我以前也用过69P54的,也能启动了OSCX的高频,但是这次就是不行,换了个仿真板也不行,斑竹请帮看看啊!
程序是这样的:

      LDI   PULL,1001B      ;在这开OSCX

      LDI   PIEN,0111B
      LDI   PIF,00H
      LDI   TM0,0111B       ;这里应该250US的定时(在4M下),
      LDI   TL0,06H         ;但是实际上是30.5MS的定时,
      LDI   TH0,00H         ;32768HZ的话,这样设置刚好是30.5MS
                            ;

     jmp      @@CLR_USER_RAM    ;
@@CLR_USER_RAM_BACK
     CALL    DELAY              ;延时(延时已经超过5MS)
     ORIM  PULL,0010B       ;启动OSCX

;前天打电话到中颖去问,他说是TOS       equ    13H  这个定义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关这个事的,因为TO是作为PC3口来用的。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1.$13这个系统寄存器的BIT 1位T0S0必需置为0,这样才保证定时器0的时钟源来自振荡,而不是来自于T0口外灌入的信号.这个是前期条件,必须设置正确.
2.TIMER0的定时时间没有问题.
3.整个程序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除了第1点要注意的地方.
4.如果要打开高频,在仿真软件中OSC SETTING部分要设置为第一项,即EXTERNAL FROM EVB,这样时间源由EVB提供,且EVB上相关的设置要正确,设置方法可以参考SH69P56 EVB的使用说明,在中颖网站上有下载.

这几个问题注意了,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斑竹

   1.$13这个系统寄存器的BIT 1位T0S0,我可以保证是为0的,但是还是不行.
   4.我们也在中颖网站下了SH69P56 EVB的使用说明书,几个人在这个讨论,一起研究怎么设置仿真板,呵呵,不好意思,还是不行.
   难道是真的见鬼了吗?还是我滴RP哪里出问题了吗?哈哈
   谢谢斑竹的解答,请再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好吗?

网友A:
这样

这样都注意了,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不然这样,你手头上有没有IC,烧写一块试试。如果正常,可能就是EVB有问题吧。其它的基本上关系不大了。

楼主:
斑竹,现在已经达到半解决状态了

    斑竹,现在已经达到半解决状态了
为什么说是半解决呢?
因为我原来用的是TIMER0,这样就出现上面的问题,30.5MS的定时。
但是我现在改用TIMER1来做定时器,哈哈,就能正常了,250US的定时。
因为用TIMER1也能实现我的功能,但是毕竟TIMER0的还不能正常使用啊!
不怎么完美啊!

    PS:不管是用TIMER0还是TIMER1,指令都是 按照4MHZ(高频)来运行的,
我原来以为是不能启动高频,看来是我错了。现在应该是TIMER0出问题了吧,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这样啊

原来你是问TIMER0在高频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变为4MHZ运行啊??这个不是TIMER0有问题,而是设计时就将TIMER0的时钟设置为低频了,就相当于其它的BASE TIMER,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计时准确,因为进行高低频切换时,如果TIMER0在计时,你就会没法计算,TIMER0计时的准确时间。而TIMER1的时钟源为系统时钟,就是在运行低频时就是低频,跑高频时就是运行在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