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69P42的bank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公司打算使用69P42,现在正在学习,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问题可能很低级,请勿见笑。
    69P42的ROM为3072×16bits,按照《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上P55页关于ROM的介绍,应该分为BANK 0 和 BANK 1,即:
$000 - $7FF (BANK 0)
$800 - $8FF (BANK 1)
但是我在69P42的数据手册上,没有找到BNK寄存器。
请问ROM在4K以下的中颖单片机,是否是不需要转换bank的,bank只用在4K以上的单片机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这样的

JMP指令寻址可以到4096,不用翻BANK.BANK0/BANK1之间的BANK寄存器值为0,所以3072的空间资料就没必要介绍了.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是对的

只是ROM空间大于4K的IC才会需要用到ROM BANK这个系统寄存器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导。正在学习,以后可能还要麻烦两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