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各位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07-12-26):
主控用SH69P25,已生产几千块板,现出现一批2000批次里有12%不良,温度显示会跳变如从58---34,49---25跳后恢复正常,在一个工作周期里(90分钟)会有7-30次不等次故障

网友A:
这样

如果只是提供这些信息的话,恐怕没什么办法分析,至少要知道电路图,主要的设计思想,问题点在哪?这样才好下手分析的.

给您个建议,看起来问题比较严重,如果比较急的话,就直接找到中颖代理或中颖工程部处理,这样会来得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