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了,祝各们朋友新年快乐!!

楼主(2007-12-31):
新的一年马上要来到了,提前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
祝福您和您的家人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A:
大家新年好!

有个问题请教warm_ice,像中颖的66系列,同一个芯片PA端口的4个IO口,PA0, PA1, PA2, PA3端口的门限电压是否一致?还是像IC与IC之间的误差一样呢?

楼主:
基本一致

可以这样讲,不同批次之间的差异较大,同一批次的基本上差异很小,同一颗IC间不同I/O的门限电压差别更小,同一个I/O间4个口的门限电压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了.

网友A:
明白了,多谢warm_ice!

还有一个问题,BANDING OPTION(B0, B1)可以邦到PCB上来吗?我以前一直是直接将线打到VCC或GND,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在PCB上选择。

楼主:
这样

B0,B1在邦定的时候就已经4选1了,不能再由PCB来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