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中颖的MCU到底怎么样?

楼主(2008-01-04):
用过的说一下!
用他做过产品的更要跟帖说一下!

网友A:
质量还可以

69P4X

网友B:
呵呵

用户说的一句顶我说的十句,所以听听大家怎么说吧,我就不多说了.呵呵.

网友C:
4位的,以前用过很久。

4位的,以前用过很久,怎么样?自己想。

网友D:
还可以

做过一些产品,只要量产型号是69P42和69P801。

总的说还行。

网友E:
中颖的4bit MCU口碑确实不错

网友F:
价格呢?

比如69P42?

网友G(2008-02-24):
69P26/25/23芯片

洗衣机控制板上都有量产,还不错,出去的产品没有问题,只是编程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