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范LCM偶然出现乱码?

楼主(2008-01-22):
LCM跟69P55连接用了一根排线,当不小心碰到排线或抖动下排线与插座的连接处,偶尔会造成LCM显示乱码,程序也会跑乱!
请教高手指点一二,如何防范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样

我想可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连接线与排针接触不良造成的,请仔细检查一下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另外,也要注意连接线不宜过长,否则会影响到信号的质量.

楼主:
谢谢

连接线与排针接触比较紧,应该不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吧!另外连接线大概是30CM,这样的长度算长吗?

网友A:
这样

30CM太长了,当然没有具体要求,越短越好了.你看EVB和ICE66连接的排线才多长啊,建议你把它缩短些,10CM左右吧.看会不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