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0-3 READ 指令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1-24):
PR0-3 READ 指令出现的问题:

警告信息是:

  VDD IS NOT connection.

请问如何解决,测得PRO-3上的VDD1 也是没有电压的.这里的VDD 是芯片上的电源脚下吗,是否需要外加上去.我用的是69P55.
有了解这方面的吗,多谢.

网友A:
这样

PRO03对IC进行读或写都之前会首先检查IC是否与PRO03可靠联接,报这个错误,说明IC的VDD脚与PRO03烧写座的接触不良,请检查一下烧写座与IC的连接是否可靠.(VDD就是指IC的电源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