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有带运放的IC吗?

楼主(2008-02-18):
谁知道中颖有带运放的IC吗?都是哪个型号的?谢谢!

网友A:
这样

SH69P44,带一个OP.

楼主:
请问

请问只有SH69P44这一个吗,有没有带多个运放的。
另外请问,每次选用一种不同型号的IC开发产品时都要用不同的开发板吗,每个IC都有自己的EVB板吗?

网友A:
这样

暂时应该只有SH69P44这一颗有运放,您需要运放做哪个产品?没准可以给您个参考!

开发系统由2部分组成,仿真器和仿真板(也叫EVB),不同型号的IC,仿真器相同,仿真板不同.

楼主:
请问

请问有带比较器和SR触发器的吗,主要是通过计数器计数振荡器充放电的频率来检测外接电容变化的大小

楼主:
请问

请问有带比较器和SR触发器的吗,另外有没有带多路选择器的,该产品主要是通过计数器计数振荡器充放电的频率来检测外接电容变化的大小
都有哪几种型号?谢谢!

网友A:
这样

SH69P44这颗IC带2个开漏输出比较器,这是网站上的规格书,您参考一下.
http://www.sinowealth.com/ftp//4bit/ADC/SH69P44/SH69P44_K44V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