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H69P43和SH69P42是不是只有端口中断,没有外部中断?

楼主(2008-02-26):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

PA~PD均为外部中断,可将IC从HALT或STOP唤醒.

楼主:
PA~PD为外部PORT中断,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内部是与的关系,共用一个中断源。我指的是外部INT中断。
另外,请问中颖单片机的中断地址是不是就代表了它的中断优先级?谢谢!

网友A:
这样

像您说的一样,PA~PD均为外部中断,共用一个中断源.没有单独的INT中断.

中断地址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的优先级,当所有中断一起产生时,会按地址的优先顺序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