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2-28):
请问当SH69P43的PC.0和PC.1用于外部振荡和ADC参考电压时,对PC口输出数据会不会影响振荡和ADC参考电压?谢谢!

网友A:
这样

你会注意到每个口都会有几种功能,这些功能是相互独立的通道,选用了一种功能,不会对其他功能造成影响.

网友B:
单片机内部的切换开关把这个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