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楼主(2008-03-01):
在SH69P43中任何同时包含读写RAM的指令,不能直接用于I/O 寄存器 的操作,那么请问同时包含读写RAM的指令,可不可以对其他系统寄存器进行直接操作?例如:    ORIM    IE,0100B
    ANDIM    IRQ,0111B
可以不可以这样操作?
IE和IRQ分别是中断使能和中断标志积存器

网友A:
可以

对IE,IRQ这些操作没问题的.那句话是指I/O口,因为SH69P43对I/O口进行逻辑操作时,过程是"读-修改-写",先将I/O口外部的状态读回来,然后进行逻辑操作,把操作的结果再存回I/O,这样,当I/O口外部的状态和我要输出的状态不相同时(例如,PA0输出低电平,但该口外部有上拉电阻),就有可能会改变输出的状态,造成错误.

楼主:

那句话只是指I/O口相关的积存器,与其他系统积存器无关对吗?比如中断、定时器、PWM、A/D等 这些都可以进行任意的操作?

网友A:
这样

是的.主要是指I/O数据寄存器尽量避免用到逻辑操作,I/O方向寄存器及其它寄存器没有问题.可以使用逻辑操作.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另外请问,中颖汇编里可以使用带操作符的语句吗?例如:
     SBI              KEY_VALUE,1+8
或   SBI              KEY_VALUE&0111B,1     这样可以吗?这两句结果一样吗?KEY_VALUE是变量

网友A:
可以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