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分时复用问题

楼主(2008-03-03):
各位高手,你们好!
我想实现I/O分时复用,如在同一个I/O既作按键输入,又作指示灯输出,我采用过定时扫描,但是那指示灯还是会闪烁,请问还有其它的方法吗?如果不用定时扫描而直接来写,同样会出现指示灯闪烁.

网友A:
这样

分时复用技术是可行的,要注意一下以下2点:
1.绝大部分时间用作灯的输出,如以8MS为一个周期,7个MS显示灯,1MS用来作按键输入
2.作按键输入前要保存好I/O口的输出数据(通常用一个BUFFER),作按键输入结束后,恢复I/O的输出数据.

以上2点基本上考虑到了灯的显示,以及按键的多次扫描去抖要求,这样做下来,灯不会闪烁,按键也会扫描得很正常.

楼主:

谢谢你啦,按照你的方法试,果然OK.

网友B(2013-06-24):
兄弟  我 最近也在学习这个  我用汇编写的   51 单片机驱动   你是不是这样的方案啊??  兄弟 可以教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