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3-10):
AD, CAN, AN, TE

各位高手,你好!我做了一个4×4的点阵,以显示五字为例,显示会出现鬼影,极不稳定,看不出是一个五字,如果扫描的时间长,会明显看到每一列在慢慢扫描,请问应如何调整这个问题,另外,如何我想搞那文字可以移动的话,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程序中高4位的数据并没有用到.
Delay:
                LDI    delay_ct1,0Fh;
                LDI    delay_ct2,0Fh;

                SBIM   delay_ct2,01h;
                BC     $-1;
                SBIM   delay_ct1,01h;
                BC     $-4;

Delay_Exit:     RTNI
------------------------------------------------------
Program_Main:
                 LDI  dis_two,05H;查表次数
                 LDI    scan_tbr,01H;扫描指针归一
                 LDI    dis_tbr,01H;查表指针归一

       DIS:      LDI    TBR,00H;设置TBR的值为0
                 LDA    dis_tbr,00H;取查表指针
                 CALL   DATA_TABLE;查数据表
                 STA    TEMP_L,00H;保存低位数据
                 LDA    TBR,00H;读入高4位的数据
                 STA    TEMP_H,00H; 保存高位数据

                 LDA    TEMP_L,00H;取低位数据
                 STA    PB,00H;先送低4位数据

                 LDA    scan_tbr,00H;取出扫描指针
                 STA    PA,00H;先扫第一列
                 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CALL   Delay;
                // LDI   PA,00H;
                // CALL   Delay;
                // CALL   Delay;
                 LDA     scan_tbr,00H;取出扫描指针
                 ADDM    scan_tbr,00H;扫描指针移右一位
                 ADIM   dis_tbr,01H;查表指针加一
                 LDA    dis_two,00;是否查到最后一个数据
                 SUB    dis_tbr,00h;
                 BAZ    $+2;
                 JMP    DIS;
                 JMP   Program_Main;
;------------------------------------------------------------------
;                 五字的数据表
                  ORG    300H   ;设置PC地址
     DATA_TABLE:
                  TJMP
                  ;         H    L
                 RTNW    0000B,0010B    ;301H/
                 RTNW    0000B,0000B    ;302H/
                 RTNW    0000B,0010B    ;301H/
                 RTNW    0000B,0000B    ;302H/

网友A:
这样

大概看了一下,如果显示效果不好,估计是扫描时间间隔不太合适,您试一下,每行显示时间1MS,保证每行的显示时间相同,看一下会不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