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颖指针问题

楼主(2008-03-11):
DPL 有4位
但DPM和DPH都只有3位

那么  地址2FA怎么用指针来表达   DPM 只有3位,最多只能表达7

楼主:
TBR寄存器 只有在 查表的时候有用嘛?

TBR寄存器  只有在 查表的时候有用嘛?
没有其他用处了?
请教下

网友A:
是这样的

2FA的话,转换为2进制为 10 1111 1010
最低4位为DPL 即1010 ,十六进制为A
中3位为DPM  即 111,十六进制为 7
高3位为DPH  即 101,十六进制为 5

这样,2FA用指针来指示即为 57A

楼主:
???

怎么回事啊?
打开工程,老出现ERROR!!

网友A: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贴,谢谢合作!

已经在您的另一个贴子里回复了.
您只要发一次贴子就够了,不用重复发贴,这样会耽误了您的时间,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