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断返回问题

楼主(2008-03-11):
ni, AC

LDI IE,0FH
LDI IRQ,0
LDA ACC_BAK
RTNI

LDI IRQ,0
LDI IE,0FH
LDA  ACC_BAK
RTNI

前面好还是后面的好?

网友A:
这样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上面的那个写法是错误的,下面的是正确的.
下面这样写就要是考虑到IE在打开后2条指令内不响应中断,这样包括恢复累加器的值及RTNI返回,正好是2条指令,保证中断能够退出,不会导致非正常的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