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 rc 振荡误差向问题

楼主(2008-03-11):
69p20c,我在烧写时设定为 内部 rc 振荡 4 MHz
但实际测试为 4.33 MHz,请问 IC 的实际误差为多少?
可保证吗?

网友A:
是这样的

SH69P20C规格书上电器特性部分有标出此规格,它的偏差为(+/-)50%,故您的这颗IC是在规格范围内,一般此内部RC适用于一些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如果是精度要求较高,就需要用到外部的晶振或陶振.

网友B(2009-08-21):
单片机内部晶振的精度都较差,我一般使用单片机外部晶振,那样精度会高一些,误差相应也会减少

网友C:
通常都说是内部晶振,但是,还是尝试着用“内部阻容振荡器”比较好,毕竟看不到任何“晶”的关系。

网友D:
基本都用外接晶振比较好

网友E:
我也觉得用外接晶振比较好,精度较高。。。

网友F(2009-11-11):
内部晶振实有误差,但是误差这么大就是 别的问题了,你看看你的I2C时序设定对了没有?

网友G:
内部晶振的实质是RC振荡。
目前的工艺而言,IRC频偏控制在30%一般不会对yield产生多大的影响,中颖的规格书50%是个保守数字。

通过校准,如果是4bit校准,一般可以做到3%以内,规格书写5%也是保守的。
这个5%的阈值也是有实际意义的,比如这个偏差下实现9600的UART这个典型应用,再如家电的定时。

我们好几个客户的MCU都有IRC校准功能,以中颖的技术力量做这个是小case的,实际情况由warm_ice兄确认。

网友A:
内部晶振的实质是RC振荡。
目前的工艺而言,IRC频偏控制在30%一般不会对yield产生多大的影响,中颖的规格书50%是个保守数字。

通过校准,如果是4bit校准,一般可以做到3%以内,规格书写5%也是保守的。
这个5%的阈值 ...
引用 网友G:

确实如兄弟所说,做出来精准的RC没什么难度,中颖的RC振荡规格主要是根据应用来设定的,有50%~1%.

网友H:
主要看应用场合,如果是实时时钟,就用32768外置啦,
如果对于时钟精度不高,怎么都可以的,内置便宜啊,外置的成本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