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56的若干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2):
SH69P56和SH69P56F有什么区别?

SH69P56中
ComBuf330          EQU     E4H
ComBuf331          EQU     E5H
ComBuf340          EQU     E6H
ComBuf341          EQU     E7H
ComBuf350          EQU     E8H
ComBuf351          EQU     E9H
SEG1               EQU     300H
SEG2               EQU     301H
SEG3               EQU     302H

这样定义用户寄存器然后程序中直接引用没什么问题把?
SH69P56无BANK,程序跳转应该随便跳吧?
SH69P56中只有IRQPB ,除B口之外的其他数据端口不能中断唤醒么??

上述问题困惑已9,求高人回答下!

网友A:
这样

1.SH69P56F,其中的F表示封装形式.
2.EQU定义寄存器别名,当地址第1位为非数字时,前面要加零,如0E4H.直接引用没问题.
3.SH69P56的ROM为4K,无ROM分页,用JMP可以任意跳转,但BA0,BA1,BA2,BA3,BAZ,BNZ等这样的跳转只能寻址2K.
4.SH69P56只有PB口做为外部中断口.

楼主:
谢谢

楼上真是好人,每天准时给人回答问题

楼主:
又遇到问题了

Clk_Chk1           EQU     07FH
IntFlags0          EQU     080H

这是我在头文件中定义的

然后我在程序中
ORIM  Clk_Chk1,0001B
没有错误

但是
ORIM  IntFlags0,0001B在编译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提示为:
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
知道应该是数据分区的问题,但SH69P56无BANK
那么内存地址7F以上的 怎么定义然后引用啊?

网友A:
这样

RAM也是分区的,00H~7FH是分区0,这个分区的寄存器任何指令都可以操作,后面的寄存器则有些指令无法直接操作,IntFlags0的地址为80H,即分区1,像ORIM这种指令是无法直接操作的,帮会报错。

请你查看一下指令,指令代码中后面带bbb的,这些指令就可以对所有的RAM直接操作,这个bbb就是指RAM的分区值.

楼主: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在用ORIM对 大于7F的空间进行操作的时候  在 7F内建 临时寄存器??
再问个问题,下面的程序有问题嘛?
我要对Clk_Sec0以下的14个空间(包括Clk_Sec0)(即7个字节)进行累加,注意Clk_Sec0是一个字节的低4位,Clk_Sec1是一个字节的高四位,以此向下类推。

Clk_Chk_Deal:
TIMES SET 0
?1:
ADD8  Clk_Chk1,Clk_Chk1,Clk_Sec1+2*TIMES,Clk_Sec0+2*TIMES
//上面为宏指令
TIMES SET TIMES+1
LDI   TEMP0,TIMES
CJB4  TEMP0,7,?1     //TEMP0里的TIMES<7时往上跳

网友A:
这样

1.对,像您说的一样,要在00~7FH间建一个临时寄存器,先对临时寄存器操作,再用STA指令存回要操作的寄存器.

2.这个小程序看起来大的循环应该是正确的,但是ADD8  Clk_Chk1,Clk_Chk1,Clk_Sec1+2*TIMES,Clk_Sec0+2*TIMES  这个宏不知道你是怎么定义的,如果仅仅是8位加法,那Clk_Sec1+2*TIMES及Clk_Sec0+2*TIMES 应该仅仅是在Clk_Sec1和Clk_Sec0的数值上进行运行,而不是PC指针.要改变PC指针的话,可能要用到间接寻址,即DPH,DPM,DPL及INX.

楼主:
很恼火的问题

下面程序居然有4个错误,是在是找不出来在哪。
  LDI    TEMPL,00H
  LDI    TEMPH,00H
  FeedBack_Check:
  LDA    PA                                  //读A口数据
  STA    I                                   //存于I
  LDI    I,PASDA                             //PASDA=0100B
  AND    I
68BAZ    Check_Over                          //PA2为0则跳转
  ADDI8  TEMPH,TEMPL,00H,01H                 //TEMPH,TEMPL  8位+1
  CJB8   TEMPH,TEMPL,06H,04H,FeedBack_Check //TEMPH,TEMPL<100时向上跳
71Check_Over:
  ANDIM  PA,PASCL^0FH
  ORIM   PACR,PASDA
  CALL   NOP6
  RTNI

错误为:
71:ad insturction
68:Symbol not defined
68:Crossing ROM Bank boundary
71:parse error

怎么回事啊?68行的BAZ用得有问题码???

楼主:
上面的问题更正下

错误为:
71:B
ad insturction

网友A:
这样吧

我想可能是你的71行标号后面的冒号不对,是不是全角的,要用半角的才行.

楼主:
真惭愧

啥都不说了
惭愧ING

楼主:
到底看哪个?

SH69P56_K56 规格书.中关于RAM的描述,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以哪个为准??

网友A:
是一致的

216是10进制,28H~FFH是16进制,FFH-28H后等于D7,转为10进度为215,再加上1,即216.完全一致.

楼主:
仿真器怎么用?

这个仿真器怎么用啊?
上面的电路是不是可以仿真一些小程序?
仿真自己项目的程序是不是图中所示位置接线至自己的PCB板??

楼主:
如下

上面仿真器的电路图 哪有下载?

网友A:
这样

1.仿真系统由2部分组成,仿真器及仿真板,仿真器是通用的,任何型号的IC均可使用,仿真板是专用的,每一颗或几颗IC有一个专用的仿真板,有了这套系统,就可以仿真相应型号IC的程序.如果没有外接目标板,做一些I/O操作,用示波器来查看信号等程序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你画的部分是接PCB板的,没错.
3.您需要仿真器的电路图?想做些什么呢?

楼主:
问题3

中颖推销人员就给了我这几样东西
也未说明做何用途
以前只用过JTAG口仿真,没这么复杂
现在毫无头绪,求详细解答。

网友A:
这样

17楼的这个是烧写特定型号的烧写座,仅能直接烧写板上标示的IC型号的DIP封装,其它型号及封装需要用到专用烧写座,当然,因为IC烧写只用5根线,当进行少量烧写时,您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飞线来连接IC,进行烧录.
18楼的这个是用于一些老的型号仿真板与仿真器连接用的,新的仿真板无需使用该连接板.
19楼的问题:OTP PORT1是在仿真器正面上,只能烧录几颗中颖早期型号的IC,而OTP PORT2则可以烧录除OTP PORT1外的所有中颖IC.

楼主:
??

怎么回事呢?打开工程,出现ERROR!

网友A:
这样

出现这个错误基本上是因为您的系统为WINDOWS XP SP2,而您安装IDE66后,没有安装相应的补丁.
补丁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USBRice/Rice66Driver.zip
使用方法: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ide66/ide66_ch.pdf

楼主:
问题

SH69P56:
300H至31DH    LCD RAM  清零,下面的程序没问题吧?
怎么一个都清不掉?执行完之后LCD  RAM  根本没改变
Clr_LcdRam:
LDI     DPL,00H
LDI     DPM,00H
LDI     DPH,03H
Clr_LcdRam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BNC     Clr_LcdRam1
ADCM    DPM,01H
Clr_LcdRam2:
LDI     INX,00H
ADIM    DPL,01H
CJBE4   DPL,0DH,Clr_LcdRam2    //DPL<=0D跳转

楼主:
问题

复位后,端口不数据寄存器不为0,且不能正确写入,

楼主:
24楼的问题不用回答了

DPM,DPH为3位,写程序的时候忘记了

网友A:
回25楼

您可以多试几次看看情况,前提是您先要将IDE66的补丁打上.

全速跑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问题依然存在

ISP也更新了
WINXP SP2驱动补丁也打了
25楼的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程序全速运转会死机
堆栈叠满,但我单步一步步去运行无问题啊!

楼主:
复位后堆栈不清零

复位后堆栈也不清零??

楼主:
28楼的问题已解决

因为 设为输入状态,外部电平决定了  端口数据寄存器

又遇到问题如下:

RESET:
NOP
NOP
NOP
NOP
NOP
LDI  PMODE,0101B   //打开OSCX
LDI  TEMP,03H
STA  DELAYH
LDI  TEMP,05H
STA  DELAYM
LDI  TEMP,09H
CALL DELAY           //DELAY_6MS  OSCX起振

LDI  PMODE,0111B  //OSCX做主振
LDI  PBCR,0000B
LDI  PMODE,1111B    //PMODE   即$0D  PULLEN,PH/PL,OXS,OXON
LDI  PB,1111B

如此设置了  PB 口应该是 下降沿 中断了吧
但是我按键的过程中  PB中断两此
也就是说 下降沿和 上升沿都中断
为什么呢?
去抖动的电容0.1uF已经加上了。。

网友A:
这样

29楼的问题:复位后堆栈已经清零了,只是显示没有刷新,不会影响到实际的使用.
30楼的问题:PB口中断设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用示波器查看一下该口的波型,我想波型还是有些抖动,导致多次中断.除了在外部加电容滤波,您也可以考虑在中断中再多次判断PB口状态的方式来滤波.

另外,代码部分有一处隐患,如果不改正,烧录IC后可能工作不正常.
LDI  PMODE,0111B  //OSCX做主振  此条建议用逻辑操作  ORIM  PMODE,0001B
LDI  PBCR,0000B
LDI  PMODE,1111B    //PMODE   即$0D  PULLEN,PH/PL,OXS,OXON  此条也是一样,用逻辑操作指令, ORIM  PMODE,1100B
LDI  PB,1111B

楼主:
读取列表问题

ORG  100H
RESET

老出错

想在  100之前整几个RTNW列表
不可以么?
列表放在后面,有不少都超出  2K范围了

网友A:
这样

应该是可以的,请把这块程序COPY上来看看.

网友B:
warm_ice的服务态度真好

继续努力啊

如果新手遇到你这样的FAE算是很幸运啊

网友A:
呵呵

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所以了解有问题时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够给与解答的心情!

楼主:
是哦,要不是他,我的项目进度要迟缓N多

感谢下 warm_ice先

32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ORG    0000H
JMP     RESET
RTNI                            //ADC中断
JMP     TIMER0INT               //TIMER0中断
JMP     TIMER1INT               //TEMER1中断
JMP     PORTBINT                //PB中断

include"General.asm"

ORG  0100H
RESET:

由于General.asm已经占有了一定的ROM空间,所以部分和RSET下面的程序覆盖了

再问个问题:
JMP   的范围是4K,所以上面的 ORG下面 的 中断  JMP
放在ROM   7FF 之后应该没问题吧
我能仿真,但出现WARNING, 不知道 OTP芯片之后 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不会有问题

很高兴您的问题一个个都解决了,您自己解决的问题对自己来说印象是最深刻的.呵呵.

JMP能跳转4K,跳到7FF后也没有问题,出现WARNING是正常的,只是提供你注意,不会出错.

楼主:
PWM输出问题

LDA   PWMC0
STA   TEMP
ANDIM TEMP,1001B
STA   PWMC0     //PWM Clock=tosc      1MHZ
LDI   TEMP,0AH
STA   PWMP0L    //1AH即26个tosc  38KHZ
LDI   TEMP,01H
STA   PWMP0M
LDA   TEMP,00H
STA   PWMP0H
LDI   TEMP,0DH
STA   PWMD0L   //高低电平各占13个tosc
LDI   TEMP,00H
STA   PWMD0M
STA   PWMD0H
LDA   PWMC0
STA   TEMP
ANDIM TEMP,0111B
STA   PWMC0        //低电平为有效电平
LDA   PWMC0
STA   TEMP
ORIM  TEMP,0001B
STA   PWMC0        //开启PWM模块

38KZ的波,上面的程序有问题?
怎么看不到波形。。?

楼主:
。。

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中  说先填充低位寄存器再中 后高

而    规格数中说   先 高  再中  再低

按照规格数中所说就好了

网友A:
呵呵 ,解决了就好.

就是细节问题,有时间的话可以先看看这本书.了解了以后再动手效率会现高.

楼主:
..

程序不会跑飞
CALL的内嵌层数也没超标
怎么偶尔程序会   提示堆栈溢出呢??

网友A:
这样

提示堆栈溢出后程序会停下来,这时你调用一下TRACE的功能,查看一下之前程序是怎么跑的,在哪溢出的.

楼主:
图标呈灰色,调不出来啊

如题。。

网友A:
这样

估计你使用的是MINI ICE,MINI ICE没这个功能.

楼主(2008-04-18):
怎么烧写程序?

大致看了一下说明书,里面貌似很乱

是不是  ICE66    旁边的 OTP  PORT 那里接线直接接到  MCU  ,然后用 IDE66  烧写

楼主:
是不是仿真器坏了?

我在调试的时候改变了一个 普通寄存器的值
但  端口方向寄存器  也 同时 全复位 为   0
怎么回事?
软件我重装了次,还是那样
应该 ICE    坏了哦 ??

网友A:
这样

1.烧写是用侧面的10PIN来烧写.连接方法参考仿真器背面说明及规格书.
2.有这种可能.你要再仔细查一下程序,看一下有没有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