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指令

楼主(2008-03-13):
你们好!刚学用中颖66P12,想请教下,扩展指令中的移位指令RL、RR、RLC指令,是与51单片机的含义一样的吗?还有,有位指令,是否也有设置指向位地址的指令,像51的SBIT的功能的。多谢!

网友A:
这样

扩展指令是用宏来实现的,具体的方式可以参看仿真软件的帮助文件.
原则上来说,51的任何指令在中颖MCU中都可以用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