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0的定时时间问题

楼主(2008-03-25):
请问在6614里,用32768HZ做主频,将TM0赋为1011B,TH0,TL0为00H,MCU自动设置定时时间为1秒,这是为什么?MCU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A:
这样

这样设置1S是正确的.
首先IC是4分频的,即32.768KHZ/4=8.192KHZ
然后你设置TM0为1011B,查看规格书看发现对TIMERO设置为32分频,这样,8.192KHZ/32=0.256KHZ
这样每个时钟周期即为1/0.256KHZ=1/256
然后TIMER0为8位计数器,初值你赋成00,它是向上计数,到FF后溢出,即计数256个,所以为1秒.

网友B(2009-08-21):
2楼分析的非常正确,TIMER0也可配置为16位计数器,那样可定时的时间范围就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