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写问题

楼主(2008-04-02):
你好,我在烧写69P42时老是出现 ID error   和   program   cancle
请问时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样

把ID ERROR应该是最大的可能是烧写用的5根线有没接好或是没接对的,请再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时下载线里面没连通,但那是买的开发工具里面带的线啊,不知为什么断的,有几根线不通。

楼主:
你好

你好,我在仿真机上能运行,为什么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就没反应了呢?振荡器一般接多大的电容呢,需要并接电阻吗?怎样判别单片机是否工作?谢谢。

网友A:
这样

检查一下是否使用了WDT,仿真时仿真板上可以关闭这个选项,而烧录IC时,如果打开了WDT,如果没有正常清除WDT,会复位.

振荡器匹配电容可以参考规格书,一般4MHZ的,通常匹配电容为8P~15P.

判断单片机是否工作,主要是看是否有振荡,频率是否正常,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复位脚是否高电平,这些是前提条件,主要的判断依据是根据您程序的设计,例如某个I/O口上电会输出方波,在外部用示波器测试即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