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的66P12可以重复烧写吗?

楼主(2008-04-02):
版主:您好!请问一个问题!
我用的USB的IDE66仿真器,用OPT PORT1口烧录程序到绑定的66P12裸片?
我用的是软件中的TOOLS中的PGM66烧写程序?请问:
我可以重复烧写,重复擦除吗?为什么我第二次编程时,报告“PROGRAM CODE IS NOT PASS!”
另外请问一下,选项“option”和“code”有什么区别,具体意义是什么?
有相关的这些资料的文档吗?请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样

所谓OTP,即只可以进行一次烧写,不能重复烧写.

OPTION是烧录的选项,像振荡器的类型,时钟频率,工作电压等这些,CODE就是您的程序代码.

楼主:
谢谢!

呵呵,多谢了!我做产品烧录的时候如下图片,都选中,没有问题吧!

网友A: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