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OP问题

楼主(2008-04-06):
你好,请问SH69P42进入STOP后为什么还有几百个uA的电流,我把所有脚都设置为输出,输出0电平,WDT也关闭了,只有一个作为输入,接了10K的上拉电阻,还是有几百个uA的电流,规格书上说的是1个uA呀,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方不方便把电路传上来看看

还在1UA是有条件的,如下图规格书中所示:
这跟外围元器件的接法也有关,不知道方不方便把电路传上来看看,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电路已上传

进入STOP后所有脚都输出0电平,WDT也关闭了,只有一个PC.3为输入,接了10K的上拉电阻,其余的空脚也是输出0。测量其电流仍为几百个uA,不知什么原因?PC.3输入脚改为下拉接地是不是好些?谢谢!

网友A:
这样

除了关闭WDT,还要关闭ADC及LVR.
电路上来看没看出来什么问题,记得关闭ADC及LVR,怀疑外部设备的话,一一断开试试.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现在已调试好,0.5uA左右。原因是外部电路有一级接错了,不好意思,打扰了。再次感谢!
   另外,ADC在STOP下应该是自动关闭的吧,不用在手动关闭了吧?

网友A:
呵呵,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