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什么片子最合适

楼主(2008-04-07):
请教斑竹:我开发一产品,基本要求如下:请问选择什么片子最合适?最接近?
1、 4K--8K程序空间
2、 有串口232通讯功能( 如果没有串口232,最好有红外REM功能也可以)
3、  1。5V低电压
4、 4*26 SEG LCD驱动
5、 R--F电组频率转换
6、 最好有2个定时器

接近上述功能的片子也可以,能替代或者使用其他的方式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 也可以。
      着急! 在线等。谢谢!
我的email:   wd8348@126.com

网友A(2008-06-03):
松瀚的也可以

网友B(2009-08-21):
这个我用过,当时用的是PIC18F4580,上述功能都有,中颖好像有几款单片机也可以,建议你看看版主说的那几款的datasheet,应该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