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我用哪个片子最合适

楼主(2008-04-07):
再次请教斑竹:我开发一产品,基本要求如下:请问选择什么片子最合适?最接近?
1、 4K--8K程序空间
2、 有串口232通讯功能( 如果没有串口232,最好有红外REM功能也可以)
3、  1。5V低电压
4、 4*26 SEG LCD驱动
5、 R--F电组频率转换
6、 最好有2个定时器
楼主给我推荐的66N12 我已经在用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2K的空间不够用,我要在下一个产品中加如很多人机界面,还有存储数据(I2C芯片)和上位机通讯功能
我还想用中颖的片子做我下一个产品,要求就是要有存储和通讯,可是我看到我门芯片的资料上面好想都没有提到带有通讯功能
我想让楼住给我再推荐一个和66N12的功能查不多的
1 至少要有4*26SEG LCD驱动
2 1.5V低电压
3 最好有RF电阻频率转换
4 最好有2个定时器
5 OTP口
但是一定是要有4K以上的程序空间的芯片,我好用软件模拟串口通讯以及实现其他功能

还有,想请教一下楼住碰到要串口通讯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案解决的,如果用端口模拟串口,我用的是32768Hz的晶振,回担心在时间控制上不好处理
急 在线等回复
WD8348@126.COM

楼主:
再加一个请教

推荐片子以后请在介绍一下于之配套的方针板

网友A:
可以看一下SH67L19A

除了是MASK及没有通讯接口外都满足要求,您可以查看一下.
仿真板就是SH67L19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