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26开发板问题 状态指示灯只有power有亮

楼主(2008-04-29):
程序能step执行,但halt和stop时状态指示灯不亮
另外汇编执行读写ram地址数据没有问题 但IO输出就有问题了

    PTA    EQU    08H        ;Port A data register    DDRA    EQU    16H        ;Port A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PTAPUR    EQU    24H        ;PORTA PULL-UP RESISTOR CONTROL REGISTOR

         LDI    PTA     ,0FH //执行后PTA即A口输出不变
    LDI    DDRA     ,00H
    LDI    PTAPUR     ,0FH//执行后PTA才为0fH

    LDI    PTB    ,00H
    LDI    DDRB    ,0FH
    LDI    PTBPUR    ,00H //执行后PTB才为00H

    LDI    PTC    ,04H                ;
    LDI    DDRC    ,00H
    LDI    PTCPUR    ,0FH//执行后PTC却为07H

    LDI    PTD    ,03H
    LDI    DDRD    ,0FH
    LDI    PTDPUR    ,00H
我用simulation的结果是LDI    PTA ,0FH //执行后PTA就变0fH了
                    但    LDI    PTC    ,04H//执行后PTC却为04H
                      LDI    DDRC    ,00H
                      LDI    PTCPUR    ,0FH//执行后PTC却为07H
                     这点不解?
EVB开发板的状态灯显示不对问题出在哪里?我用rice66,MCU升级了CPLD没动,但更新MCU时看到原来的版本已经是最新的1.4了,刚拿到的新货,仿真器应该没问题吧?

我弄错了 没有halt stop指令状态灯怎么变
IO方向设为输入 怎么可能改变data

网友A:
呵呵.

呵呵.变成楼主自问自答了.能够自己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您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