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08-04-30):
SH69P43的AD模块正在转换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端口中断是怎么工作的[允许端口中断的情况下],是立即响应中断还是等ADC完再响应中断,或者是无响应?
谢谢!!

网友A:
这样

AD转换为硬件部分完成,不会受到其它中断影响.

楼主:
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
4M的晶振
这样设置AD模块的时钟和时间是否合理
转换时钟是4tosc
转换时间是50tad

网友A:
这样

按照SH69P43的规格书要求,这样设置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