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P55A

楼主(2008-05-07):
我想问一下,我用69P55A的芯片,外部采用32.768,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24小时会差几秒?

网友A:
这样

这个要看32.768K的频率差多少了,一般可以通过匹配电容来微调.

楼主:
不明白

我用的是10p的电容,Tmer1选用2.048k,分频是8分频,初始值是80H,500Ms一次中断。但是测出20分就快8S,初始值是7EH时,测出20分慢7S.如果初始值是7FH,则1小时快1S.为什么会这样。误差好大
理论上讲应该是80H吧?以下为初始设置:
       LDI    TIMEC1,0100B                 ;TIME1
       LDI    TEMP,1000B
       ORM    T1S_7,7         ;T1S_7.3 Timer1 source is 2.048kHz*
       LDI    T1L,0FH
       LDI    T1H,07H         ;(FF-80+1)*8/2048    500mS
       ORIM   INTC,0100B
       ANDIM  INTQ,1011B
       RTNI

网友A:
这样

任何振荡器都会有误差,包括您使用的32.768KHZ,通过调整外部的匹配电容进行微调.而不是调整程序.因为批量生产的时候,同一批次的IC及振荡器大致的偏差是基本上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