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P14A寻址

楼主(2008-05-08):
请教下66P14A的ROM为4K的,没有BANK寄存器,请教下,800~1000地址如何寻址?多谢。

网友A:
这样

JMP指令可以直接寻址4K.
BA0,BA1,BA2,BA3,BAZ,BNZ,BC,BNC等这些跳转只能寻址2K.

楼主:

多谢。那要用CALL指令来查表的话,只能在2K范围的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