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66烧录

楼主(2008-05-15):
使用ICE66的烧录功能
出现ID ERROR!错误,不能烧录,不能读芯片
不知道是否是烧录功能已经损坏

楼主:

我是用SH69P801的片子
软件仿真ok,就是怎么也不能连接ICE的烧录器,每次都提示ID ERROR

网友A:
这样

报这个错误说明烧写用的5根线没有正确连接,请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