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能介绍几种经济适用的MOS管??

楼主(2008-05-30):
哪位大虾能介绍几种经济适用的MOS管??最好附上参考图.谢谢了

网友A:
re

fairchild,on-semi做的MOSFET都比较好,自己可以上这些公司网站看看。
http://www.fairchildsemi.com
http://www.onsemi.com/

MOSFET就是开关,一般都没有什么参考图,自己看模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