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谢谢了

楼主(2008-06-09):
大家好, 小弟刚做了个usb读卡器,可在通讯过程中,一会就断掉了,但usb的盘符还在,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了,在线等……

1  是不是晶振工作不稳定??晶振走线比较长(直线距离2.5cm,1000mil)
2  是不是复位电路不稳定??
3  是不是usb的差分信号线旁边的电路干扰太厉害??(旁边有5v,20mil粗的电源线两根)。
谢谢好心人了。

网友A(2009-08-21):
应该是卡与读卡器的接触不好,晶振一般不会有问题,建议你先检查一下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