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于2K的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08-06-09):
请教大家69P42/43中程序大于2K的地方该怎么写,为什么程序只要一超出2K的地址就会出现警告呢?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程序该怎么写呢?谢谢了!

网友A:
这样

主要是一些指令像BAZ,BNZ,BA0,BA1,BA2,BA3,BC,BNC等只能跳转2K空间,所以当跨越2K时系统会给出警告(注意,不是错误,只是警告),提醒您仔细查看是否有问题.

JMP指令可以寻址4K空间,当跳转大于2K的空间时,请使用JMP指令.

楼主:
但是

但是我在大于2K的地方用JMP   START(程序起始地址)跳转到程序的开始处时也会出现警告啊,去掉此句就没有警告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编译器里有选择程序空间大小的地方?

网友A:
呵呵,这样

一般跨2K的地方,编辑器都会给出一个警告,像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程序下来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个警告,不需要太关心这个,只是提醒一下,以免出错.

如果不喜欢,可以在仿真软件中调节提醒的级别,在TOOLS菜单下的"ASSEMBLER SETTING"中的"WARNING LEVEL".

楼主:
哦,非常感谢!

是不是只要大于2k的所有语句都会给出警告,还是有的给出,有的不给出?这些警告只是给出一个提示,并不影响程序的执行以及正确性?

网友A:
呵呵

这还真没仔细研究过,看起来应该是跨2K的就会给出一个警告,这个只是一个提醒,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及正确性的.

楼主:
哦,是这样啊,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