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H69P48AM(SOP20)和SH69P48M(SOP20)的区别

楼主(2008-06-10):
mail回复:sz_macro@163.com

网友A:
这样

SH69P48A是SH69P48的升级版本,主要区别如下:
1.内容RC频率偏差幅48的+/-20%调整为48A的+/-5%
2.32.768KHZ时AD时间周期和转化时间由48的由TADC1,TADC0,ADCS这3个寄存器决定调整为Tad=Tosc,转化时间=12 Tad
3.烧写时48选48,48A选择48A.
文件已经给你,请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