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9f081问题

楼主(2008-06-14):
我在使用081接晶振的两个引脚做I/O口使用时,怎么一直输出时高电平?
另外,我已经在keil里选择了用内部晶振。让它输出0时,它还是高电平?有谁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請檢查對應io設置

在選擇內部RC為振蕩時,如果要將p3.3,p3.4作為輸出,還必須設置p3.3,p3.4為輸出口才可以輸出你輸出的電平值。系統上電默認所有io為輸入。這點跟8051 io不一樣。

楼主:
已设置为输出

我已经把P3口设置为    P3CR=0x1f;        //设置为输出模式
但对P3.3 / P3.4赋值为0时,输出仍为1,什么原因?
如下设置:
sbit     seg11=P3^4;
sbit     seg12=P3^3;
seg11=0;
seg12=0;
但最后输出仍为高电平。
还望指点,谢谢!

楼主:
另外

另外,对P3口全部输出0时,P3.1也时一直为1
所有的口都可以输出0,只有P3.1/P3.3/P3.4总是输出高电平

楼主:
谢谢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