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中颖子程序嵌套层数检查工具

楼主(2008-06-15):
很久之前用过此工具,现找不见了,请有此工具者能提供,谢谢!
jason_yu888@139.com

网友A:
呵呵.

没有听说过有此工具.呵呵.

楼主:
应该有的,8年前我用过

是一个DOS程序,运行后,输入*.asm文件,就会检查出最大的嵌套层数

楼主:
以前都是DOS下的界面,这些小工具挺好用的

如果在现在的IDE里加入这个功能会很不错的,在编译的时候就提醒层数是否超出

网友A:
呵呵.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8年前就有用了?我尽量找找看吧,没什么把握.

楼主:
找到了

文件名叫chkstack.exe,但在XP下运行没有结果,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