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81端口问题

楼主(2008-06-23):
请问79f081的I/O口寄存器,方向寄存器、上拉寄存器等 可以直接使用 同时包含读写RAM的指令进行操作吗?比如与、或、非、加、减、乘、除等。谢谢!

网友A:
系统寄存器可以直接寻址

还没有具体清楚lz的问题?是否是问能否直接寻址?
sh79f081的I/O寄存器,方向寄存器和上拉寄存器等系统寄存器都支持直接寻址,但是同地址的ram只能间接寻址。
当然也可以进行逻辑操作和当作运算操作的值。这个要看使用情况来说明了。

lz提问的意思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当然也希望lz提问的时候可以更详细的描述出您的问题,方便大家的交流和理解歧义。

楼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比如P3口定义为P3、P3方向寄存器定义为P3CR,可以直接对P3、P3CR进行与、或、非、加、减、乘、除等操作吗?
比如:
P3=P3&0x0f;
P3=P3>>2;
P3=P3<<1;
P3CR=P3CR|0x02;
P3CR=P3CR&0x05;
可以直接这样写吧?
还是需要先把P3、P3CR的内容读到RAM当中,然后再对RAM操作,最后再把RAM内容写回P3、P3CR呢?

网友A:
可以這樣操作

如lz所講,可以如上操作。
lz如果有時間,可以在調試的時候看一下編譯后的匯編代碼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