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56的液晶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2):
SH69P56  液晶显示的分压电阻什么的都是内嵌的..
在硬件方面 液晶显示是不是只与 芯片工作电压有关了??

出现了 芯片工作电压  的跳动 造成 液晶  显示 亮度 跳动的现象 !
可以用软件去设置  液晶亮度  的稳定性么 ??

就找到一个相关的寄存器如下,也没什么帮助好像!!
$27    LVD O/S2 O/S1 O/S0 R/W
Bit0: PORTD as LCD SEG1 - 4 control register
Bit1: PORTE as LCD SEG5 - 8 control register
Bit2: LCD SEG9 - 28 as output control register
Bit3: LCD Voltage degrade control register

When LVD is set to 1 and the divider resistance is 270k, LCD voltage power will be degraded to about 90% of VDD. It is designed
to reduce extra LCD contrast control output pins. Then the LCD can be fitted automatically for different voltage levels by the
software.

求达人指教  ..

网友A:
这样

选择LCD时,要符合SH69P56要求的LCD工作电压,且要选对DUTY及BIAS.

选好LCD后,LCD的工作电压稳定是LCD正常工作的前提,另外,还要注意LCD显示的刷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