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55A最小系统设计-新手提问

楼主(2008-07-09):
我是一名对51单片机了解一点的新手,最近老师要我做一个SH69P55A的最小系统及扩展,我查了SH69P55A的资料,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如何在最小系统上设计程序烧写这一块,,,,,,资料上只提到了一个烧写器,,,,但是你的板子必须有一些硬件才能把程序写进去,就像51的串口。

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

如果你有它的完整的最小系统可以贴出来,让我们学习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A:
这样

要烧写程序的话,肯定需要硬件,用仿真器或专用烧写器均可.

另外,不太明白您提的最小系统是什么意思?

楼主:
RE

我想的是:把它设计成像51最小系统一样的,,,,其它的PORT 均用插针连接。。。这样可以进行扩展。。。

楼主:
RE

SH69P55A最小系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要知道在这个最小系统板上需要什么硬件来支持程序的烧写?????????????

再次感谢。。。。。

楼主:
烧写器

http://www.chipsz.cn/chipsz_Product_5904174.html

就像这个烧写器,是不是每次烧写程序都必须把芯片放在里面,完成之后,,在进行使用。。。。。??????????

楼主:
扔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很麻烦,,能不能,不取下芯片直接进行程序烧写?????
如果不能是不是仿真器能不能这样做。。。。。。。
急寻高手师傅指点。。。。。。
谢谢。。。。。。。

网友A:
这样

不取下芯片烧写是可以的,但是烧写用的5根线要与PCB板上其它部分断开.
另外,还要注意一下,这颗芯片是OTP,也就是只能进行一次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