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端口问题

楼主(2008-07-09):
我使用的是sh66n12芯片,pa0已被占用,现用pb端口用作按键输入,但需要判断按键抬起(0->1),除了在主程序中查询端口状态(响应速度太慢)外,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曾考虑过用time0中断来判断端口变化,但同时开time0和time1中断,效果不太好,请指迷津,在此谢过!

网友A:
估计还真没什么太好的方法

PA0占用,外部中断就没发使用了,TIMER0,TIMER1又不想同时使用.
PBC中断又是下降沿产生中断,这样能用的都没办法用,没有太好的办法.

TIMER1的时间是多少,是否可在TIMER1中读口的状态(如果速度够快的话)?

网友B:
哦,为什么时间来及?

系统的时间可以做到ms级别了,为什么会觉得相应太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