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通过吗-急-在线等待答案

楼主(2008-08-02):
中颖66p51芯片  各位请看看,
目的:timer1加1   定义位置在Bank6区内
定义时用的 timer1 equ  05H
原是用这种方式
    ;ldi  time_bak,1
    ;add  timer1,Bank6
    ;sta  timer1,Bank6
如果是只接用这种方式能行吗,
    adim    timer1,1

网友A:
不行的.

还是3条的这种是正确的,因在RAM BANK6,不能直接使用ADIM指令,用这个指令操作后,将是对RAM BANK0的05H操作,而非RAM BANK6的05H.